齿轮齿条传动,关于齿条的设计选型,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2-04-11):
我齿轮设计好了模数齿数,但是齿条这块有点不会了,是不是模数对上就行。齿条的设计和选取主要得参数有哪些,有大神知道嘛

网友:
记得多少说多少哈,欢迎补充:最开始是做下受力分析,然后常规的普通要求按齿根弯曲疲劳强度算出许用疲劳强度,后算出模数,齿数,分度圆直径等参数,有的参数先估一个后面校核就行;要求高的再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出许用接触疲劳强度,后最小分度圆直径,齿数、模数等,另外记得先算小轮的,其他的去翻翻书都有的哈

网友:
你直接说你们需要 高速你答案

网友:
18128585767    联系,说出你的需求,给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