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破裂后无法锁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锁紧问题。

楼主(2022-04-12):
螺纹孔破裂后无法再上紧螺杆,就没办法顶紧图中的大块。材料是铸铁的,有没有办法修复,或者用其它方法锁紧。目前采取的是直接加楔块卡紧,但要调整位置就不好办了。

网友:
重新固定一块用来安装紧定螺丝可以吧

网友:
破损的部分切掉,下面加工个定位台,做个替代件试试,细节自己按受力点再改改.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
感觉不错,实用

网友:
顶紧工况力太大,螺纹炸裂了。新改方案若不正视,照样也用不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