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合选择

楼主(2022-04-12):
旋转轴承是以高精度、低摩擦状态支持旋转轴的机械零件。长时间获得稳定性能,能避免旋转运动对轴承机构部产生不良影响【表1】的配合设计非常重要。

【表1】轴承机构部的配合设计和要解决的课题
轴承机构部的课题
轴承机构部的不良现象
配合设计的应对示例
高速旋转运动导致轴承温度升高
轴尺寸的变化导致偏负载,造成轴承烧结、偏磨损、破损
考虑到轴承部温度升高的配合尺寸的选择
轴承部负载导致的径向/轴向间隙变动
旋转精度的不良影响
考虑到负载导致间隙增大的配合尺寸的选择

旋转轴承机构部的设计示例,代表性的轴承机构以【图1】内圈旋转—外圈静止的旋转轴承机构为例。

对轴径的配合选择,为使旋转轴和轴承内圈能够一体旋转,选择“过渡配合”或“过盈配合”。

【表2】轴的配合选择示例(径向轴承)
轴的配合选择示例
适用例
配合选择示例
过渡配合
轻负载的旋转
变动负载的旋转
h5、js6、k6等
过盈配合
一般旋转
js5、k5、m5、m6等

对轴承固定座插孔的配合选择为避免因轴承插入导致外圈、内圈变形且便于组装,选择“间隙配合”。一般情况下选择“间隙配合”(H7),但在负载较小的轻负载时也可选择公差大的(H8),在温度上升较大时可选择间隙大的(G7)

【表3】孔的配合选择示例(径向轴承)
孔的配合选择示例
适用例
配合选择示例
间隙配合
一般旋转
H7
同上
轻载
H8(公差比H7大)
同上
温度上升高的旋转
G7(间隙大)

网友:
好像从来没见过那本书介绍过滚针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

网友(点评):
查产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