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很多内容不能根据模型更改自动变化

楼主(2022-04-12):
最近居家办公,搞些开发,很多产品不断变化更改尺寸,发现很多蛋疼的地方:
1、中心线长度不能自动随模型轮廓变化,
如图所示,这个板原来的尺寸是比较大,现在改小了,中心线长度却不动;

2、剖切线位置也不能自动随模型轮廓变化;
零件尺寸变大,导致剖切线太短,没有完全贯穿模型,还要手工修改剖切线长度。
3、视图被裁剪过,这个裁剪边界,软件也不能自动随模型轮廓变化,
前几天说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
4、断开的局部剖视图边界不能自动随模型轮廓变化;
5、尺寸变化草图线的方向偶尔会反方向(没有规律)
下图这个草图,本来167和750的交汇点在上面,
现在更改尺寸后变成这样了,就是167的尺寸方向反了,
只能删除标注,重新搞下,虽然用不了多少时间,
但是对于参数化修改还是感觉不爽,从软件开发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避免,
希望软件公司应该考虑一下;

不明白的请看第二个图,

网友A:
剖切线草图要和几何特征关联,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切线草图要和几何特征关联,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明白你的意思,画剖切线草图,用约束和尺寸

网友B:
这是多年积累的陈年BUG了,看样子SW公司并没有要改的意思。

网友(点评):
因为在产品结构未确定前本就不应该出什么平面图,你是不是连正常的思维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年积累的陈年BUG了,看样子SW公司并没有要改的意思。
是的,用这个软件也有13年了;
没有搞过什么高级的东西。这个立柱我用焊件做的,只是改了规格,
装配体出工程图居然中心线没有了,尺寸也错了,
每次都要重新搞,心里别提啥滋味了

网友(点评):
东西规格都变了,SW就认为它是两个事物了。 你可以这样试,画个圆柱,如果删了草图再重新画一个,它也认为这是两个东西。 你那中心线,完全可以用焊件的骨架草图来做,毕竟,改变的只是焊件轮廓(草图),但骨架..

网友(点评):
请问产品尺寸未确定,为什么要急着出平面图

网友:
画图习惯也很重要

网友C:
这个可以的,用模型项目的自动尺寸,你画框架线的时候就标好尺寸。会随草图改变的

网友C:
工程图可以直接改尺寸,驱动模型修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画剖切线草图,用约束和尺寸

不是很复杂的剖切,直接用软件自带的剖切命令,不要自己画剖切线,这样的话可以自动更新。如果是自己画的,就按照上面老哥说的弄

网友D:
中心线的标注也是一样,用软件的中心线命令标注,不要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线的标注也是一样,用软件的中心线命令标注,不要自己画

那肯定用中心线命令画呀,基本很少自己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的,用模型项目的自动尺寸,你画框架线的时候就标好尺寸。会随草图改变的

这个是中心线,不是框架型材的路径,你的意思是让我在工程图里画线和草图路径关联,用这个方法代替中心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可以直接改尺寸,驱动模型修改的

前几天试了一下,如果剖切线用尺寸约束,在工程图里这些约束的尺寸会自动显示出来,显然出图是不要显示这个的

楼主(2022-05-20):
引用 网友A:
剖切线草图要和几何特征关联,就可以自动更新了

工程图里剖切线我加了尺寸约束,然后隐藏了,现在想改下尺寸,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图里剖切线我加了尺寸约束,然后隐藏了,现在想改下尺寸,怎么显示出来?

如附图所示。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20 21:05
如附图所示。

已经解决了,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