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内部需要再加焊肋板吗

楼主(2022-04-12):
材料304,尺寸为435*212*336,板厚均为2mm,直接焊起来的四个板子,内部需要再加焊肋板吗,如果不焊肋板,刚度够不够?

网友:
负载是多少啊?4个板子也不是箱子,如果没有其他需求建议直接钣金折弯焊接。

网友(点评):
。。。没看到图,现在看到了,一个机箱,正常在说这个是不加筋的,强度不够再加装一些板条,板条作为安装内部零件的基板。

网友A:
对,钣金折弯最简单,刚度不够可以做些加强筋

网友B:
电脑机箱好像没有筋吧

网友:
2mm的钢板,对你表述的尺寸,强度那是刚刚的。

网友C:
四块板要加,五块板不用加

网友D:
不知道什么用途

网友E:
楼主好:
      如果只是机罩不承载,2mm板这个尺寸的话不用加焊肋板那些;
      有条件最好把这样的平面破环掉,没有张力,容易鼓动。冲点凸凹可不光是为了好看。

网友F:
小零件就不用,2mm的板子实际是1.7厚,很刚的。
不过建议你先问一下加工厂能不能一次折出来。

网友:
304,2个厚,做机箱,太奢侈了。1.2就足够了,多折几刀

网友G:
可以的,焊接反而有可能变形

网友:
这个厚度是不需要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箱,一般电箱也不怎么承重。材料是不锈钢周边做下折边,别说2mm了,1.5mm都不用加筋,强度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钣金折弯最简单,刚度不够可以做些加强筋

好的,谢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机箱好像没有筋吧

很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块板要加,五块板不用加

是五块,看来不用加了,如果板厚1m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用途

电机和驱动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如果只是机罩不承载,2mm板这个尺寸的话不用加焊肋板那些;
      有条件最好把这样的平 ...

你好谢谢回复,充点凹凸降低张力,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零件就不用,2mm的板子实际是1.7厚,很刚的。
不过建议你先问一下加工厂能不能一次折出来。

好的,准备用1mm的板子了

网友(点评):
1mm实际厚度0.6-0.8,建议用1.2的,厂家实际就是1mm。也可以先和厂家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焊接反而有可能变形

就是不知道焊接公差会有多大,这个尺寸的

网友:
这个图发到钣金版,一堆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