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水槽漏水的问题

楼主(2022-04-12):
各位老板:项目是做机台的,类似CNC,设备有水冲洗台面,所以设置有水槽,

现在是设备发货到客户现场了,发现水槽漏水,漏水是在焊接处,可能是没有满焊或者虚焊,至少说明有焊缝,第二个原因是焊接处锈了,毕竟水槽在仓库呆了三四年了,绣的可能性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售后已经去客户现场了,

他们一般用玻璃胶防水,但是反馈说时间不长,胶就松了,

我想请教的是这种漏水,大家有什么补救办法。焊接不现实了,客户现场不让焊接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个像胶带一样的东东,一贴上即可防漏。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连接,你说的我都没见过

网友:
AB胶

网友(点评):
AB胶怕是不行吧

网友:
用胶水不是长久之计啊,用电焊不行,看看能不能焊锡,不过要焊缝放平才能施工。
或者看看能不能用从里面补,

或者里外结合补

网友(点评):
最后老板说用沥青补

网友:
QC背锅,这焊功绝了

网友(点评):
公司的钣金子公司做的;质量水的很;

网友A:
可以用液态生料带试试

网友(点评):
那种不防水吧,水一泡就全没了

网友:
我们以前公司的床子,都会做保水测试,不知道你这个做了没

网友(点评):
肯定没做,因为公司有自己的钣金子公司,自己给自己放水,焊不好;

网友:
关键词,防漏胶带,一搜一大把。用过,用于楼顶补漏,效果不错,大半年都没掉也没漏,不过能用多久,估摸着也就一年半载的,好在便宜施工也方便,坏了扯掉再贴就好。

网友:
以前我们汽轮机泄露就是先用的AB胶撑了差不多三四个月。还有种方法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无压力的情况下出现泄露会在泄露点用平头錾子将铅或铝这类的软金属打进缝隙里,如果没有高频振动只受材料膨胀系数的影响,保守说管个三四年还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板材我不知道多厚,敲击后缝隙会不会加大就不知道了,我们之前这样做的时候底下都有东西垫着。

网友(点评):
我在群里说用玻璃胶先密封缝,然后用腊隔绝水,老板说用沥青;好像还真是,沥青对于收缩不大的确实可以解决,但就是会不会干了之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液态生料带试试

和胶水一样,就是堵水路的。

网友:
这种有水的地方,为什么不用不锈钢板,而是用铁板和二保焊,要想着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不锈钢,照片拍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你这焊缝,明显不是氩弧焊啊,像是二保焊,那就只能说是焊接的问题的

网友:
找房顶漏水的师傅或许能够解决,毕竟人家专业。

网友(点评):
关键咱也没那种关系,所以就来这里求助了嘛

网友:
玻璃胶跟本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
找3M公司,把条件说清楚,他们会挑专用的胶大部分胶水公司都会有这种服务的

网友(点评):
卧槽,还找3M,那老板得揍我了,用不了多少胶水的

网友:
这种焊接技术也是没谁了

网友(点评):
自己公司子公司做的,钣金都不去毛刺的

网友:
液态生料带是个好选择

网友:
学习了,用沥青堵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