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件原点偏置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12):
在一本说明书中看到一句话,如附图所示,这句话中的“工件原点偏置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工件的原点相对机床坐标原点的偏置量吗?在什么情况下提到的,说一下呀。

网友:
数控编程上面的吧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4-12 16:55工件的原点相对机床坐标原点的偏置量吗?在什么情况下提到的,说一下呀。
后面提到的工件坐标系就是大侠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提到的工件坐标系就是大侠说的

我们机床开机的时候经常会有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即使机床原点,时间长了之后会有间隙,这个间隙照成的原点误差不知道是不是你书上的这个。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4-13 15:22
我们机床开机的时候经常会有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即使机床原点,时间长了之后会有间隙,这个间隙照成的原点误差不知道是不是你书上的这个。
大侠说的原点误差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原点误差怎么设置

有对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