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型液压缸和薄型液压缸啥区别?

楼主(2022-04-12):
没用过薄型液压缸
刚才在米思米看到,使用压力都是140kgf/cm2
那不是出力相同吗?

网友:
名称都写出区别了

网友:
薄型的油缸不能行程太长,行程约200mm以内可以使用,或者对于安装尺寸有限制的可以选用。

网友:
抗扭不行吧,受径向力估计也不行

网友:
结构紧凑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