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备镜像

楼主(2022-04-13):
SW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技巧能将整个设备镜像吗

网友A:
现有图纸的工程图里面有个镜像,把所有工程图改成镜像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改成X_T,消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图纸的工程图里面有个镜像,把所有工程图改成镜像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有没有直接将这个装配体保存为一个镜像的装配体做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X_T,消参,

文件格式改为x-t吗?消参怎么做,感谢指导

网友:
SW镜像装配体一般会死机,只能用其它软件协助一下。

网友:
看电脑配置吧...配置够用就直接镜像..配置不够就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镜像再组装.  一个部件都支出不了..就换电脑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下

网友(2022-11-03):
选中需要镜像的物体点击镜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