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零部件加工,咨询下工件内切屑卡滞的问题

楼主(2022-04-13):
如题,请教发动机主机厂的大侠,关于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过程中进入零件内部的铝屑,铁屑,都是怎么清理的?如何解决切屑卡滞的问题。谢谢

网友:
带中心出水即可清理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铣面的时候,铝屑或者铁屑容易卡在水道孔里,屑大了以后通过清洗也冲不掉,只能通过刀具改变屑的大小,就是尽可能的加工后屑的形状越小越好。

网友:
已有的沟槽堵上,再外设大功率水泵冲,

网友:
加大水压,减小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铣面的时候,铝屑或者铁屑容易卡在水道孔里,屑大了以后通过清洗也冲不掉,只能通过刀具改 ...

大侠有了解什么解决卡滞铝屑的技术或者设备么?批量生产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有了解什么解决卡滞铝屑的技术或者设备么?批量生产用的。谢谢

做到这么小的话应该可以清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这么小的话应该可以清洗掉了

有些刀具的切屑可能比较宽度窄,但是应用的pcd刀具,可能无法增加断屑槽,切出来的是卷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刀具的切屑可能比较宽度窄,但是应用的pcd刀具,可能无法增加断屑槽,切出来的是卷屑

一般的都可以增加断屑槽,只要不是加工6系铝,面铣的话不需要增加断屑槽,刃口特殊处理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刀具的切屑可能比较宽度窄,但是应用的pcd刀具,可能无法增加断屑槽,切出来的是卷屑

+V:yh3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