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国产CNC机床怎么样?

楼主(2022-04-13):
现在的国产CNC机床怎么样?

网友:
不知如何回答这个怎么样

网友:
国产CNC都是外国的系统,外国的丝杠,外国的轴承,都是组装的,哪有纯国产的,都是吹牛13吹吹出来的。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了,你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再给你回答

网友:
两个字 能用 但是对零件要求高的活干不了

网友:
还可以吧,可以达到1-2丝的精度

网友:
  还是可以,    850机床一般配个法拉克   三菱 系统   价格在30左右的机床   做1丝左右的工差是完全没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