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及带轮计算与选型

楼主(2022-04-13):
同步带传动是利用带齿与带轮齿啮合来传递动力的一种新型传动方式,具有准确的同步传动功能,不需要润滑、无滑差、无污染、噪音少;传动效率达0.98,速比范围可达1:10,允许线速可达50m/s,传动率从几百瓦到数百千瓦,适宜多轴传动。广泛应用于纺织、汽车、化纤、卷烟、造纸、印刷、化工等机械设备;近年来,采矿冶金、钢铁机械、医疗设备需求量日渐增加。

一、竖直同步带及带轮选型计算:
竖直方向设计要求:托盘及商品自重20kg(196N),滑块运动1250mm所需时间6s。
1、设计功率

根据工作情况查表取1.5

2、带型选择
根据

和带轮转速

查询表格选择5M圆弧带
3、带轮齿数z及节圆直径
根据带速,和安装尺寸允许,z尽可能选择较大值,通过查表选择
5M带,齿数z=26,节圆直径

外圆直径

4、带速v

5、传动比
主动从动带轮一致,传动比i=1,主动轮与从动轮同一个型号
6、初定中心距

7、初定带的节线长度及其齿数

8、实际中心距a

9、基准额定功率
可查表得

10、带宽bs

11、挡圈的设置
5M带轮,挡圈最小高度K=2.5~3.5 R=1.5 挡圈厚度t=1.5~2
挡圈弯曲处直径

挡圈外径

竖直方向同步带轮:
带轮型5M圆弧齿,节径41.38mm,齿数26,外径40.24mm,带轮总宽13.3mm,挡圈外径48.24mm,带轮孔10mm,固定方式紧定螺钉(侧边紧定螺钉固定台宽7mm,螺纹孔m3,两个成90度)
竖直方向同步带:
带型5M圆弧带,带宽10.3mm,节线长度约3418mm

V:swfb520 提醒同步带轮选型需注意的参数:齿形、齿数、材质及表面、带轮形状。

一、齿形
同步带轮齿形可以分为英制(普通扭矩)MXL、XL、L、H以及公制(高扭矩)S2M、S3M、S4M、S5M、S8M和(普通扭矩)T5、T10
齿形的选择可以参照下表:

二、齿数
齿数是同步带轮重要参数, 同步带轮节圆直径=齿数×齿距/π

三、材质及表面处理
同步带轮常用材质为铝合金及45#钢,表面处理分别为
铝轮:本色氧化 黑色氧化 ;钢轮:四氧化三铁保护膜 无电解镀镍

四、带轮形状
K形轮

A形轮

B形轮

D形轮

带轮轴孔规格:

网友:
感觉这上面的功率有点低,这算的是平均功率。启动功率需要更大

网友:
看着是那么一回事,仔细看完全不是,没头没尾的,
1.带轮转速是已知条件?
2.“主动从动带轮一致,传动比i=1,主动轮与从动轮同一个型号”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既然是例题,你粘贴复制全嘛,好给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