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板铝件怎么可以很好的控制平面度

楼主(2022-04-13):
一般400mm*200mm*6.5mm怎么很好的控制平面度,挖好内腔台阶3mm,现在要求0.3以内,现在做出来也可以,但是不稳定有一定的比例会超差,大家有什么好的控制办法?

网友:
真空吸盘,再热处理,绝对平,0.3还叫平面度,一般有要求都是300/0.02

网友:
加工没问题,取下来就不行了吧

网友:
初加工以后 热处理 在半精加工   校正   精加工   想偷懒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一样的思路。

网友:
真空吸盘装夹,加工完之后进行四边拉伸处理,或许可以消除变形。

网友:
拉制型材+校直+机加工(自然状态下装夹)

网友(2023-07-26):
用好的去应力进口原材料就可以了,1米×1米范围平面度可达0.15mm。我们公司有卖可以加我微信聊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 13771082209

网友:
要看你铣什么形状的内腔。最起码有张图吧

网友:
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