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刀盘可转位刀片的压块标准尺寸

楼主(2022-04-13):
如题,想自制一把专用铣刀盘。用可转位刀片,涉及标准件压块,就是压刀片的那个带角度的零件,尺寸17x17,内螺纹为M10X1(左)。要标准尺寸图。

网友:
我搞过刀具,发个你的邮箱,抽空给你发过去。可转位面铣刀,无论是90o、75o还是45o的面铣刀,压块的楔形角度均是12o的,根据所加紧的铣刀片见方是16mm、12mm的还是菱形的,对应着相应的压块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7900484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