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干燥问题

楼主(2022-04-13):
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涉及压缩空气系统,要求压缩空气的压力露点为-70℃,应用于半导体芯片行业。通过什么样的工艺能达到这么低的露点?

我们做的压缩空气系统压力露点最低做到-40摄氏℃,一般通过冷冻干燥+干燥实现,但是,-70℃的露点没有接触过。哪位高人能指点下工艺方法。会不会要用冷剂和压缩空气进行热交换实现?

网友A:
你看看SMC的过滤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MC的过滤器呢?

过滤器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只有过滤器还不够,使用什么方法能使压缩空气露点如何达到-70℃呢?

网友:
压力露点2~10℃(冷冻式干燥机);压力露点-20~-40℃(吸附式干燥机);
压力露点-40~-70℃(吸附式干燥机、组合式干燥机)

楼主:
谢谢您回复!

压力露点-40~-70℃(吸附式干燥机、组合式干燥机): 这句话意思是吸附式干燥机+组合式干燥机实现-70℃压力露点吗?另外,组合式干燥机是什么工艺?如何实现?

网友B:
可以咨询下吸附式干燥机、组合式干燥机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咨询下吸附式干燥机、组合式干燥机的厂家

我们就做吸附式干燥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就做吸附式干燥机的。

这下尴尬了

楼主:
压缩空气露点也就-30到-40℃,到不了-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缩空气露点也就-30到-40℃,到不了-70℃

等级1,就是-7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级1,就是-70度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