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氢清洗机讨论

楼主(2022-04-14):
最近在研究碳氢清洗机,网上资料太少了。
有大佬,可以发一下这方面的技术知识吗?
谢谢~

网友A:
就是超声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超声波吧?

碳氢清洗机有超声波清洗工序,超声波清洗以后还有一个蒸馏工序。主要是这个蒸馏工序不清楚。

网友B:
超声波行业中有点技术含量的也就是碳氢清洗机了,这种也属于商业机密了,十几年前一台机器要两三百万,就算是现在配件如果用进口的话也要一百来万,查不到也正常嘛。

网友(2022-08-11):
引用 楼主:
碳氢清洗机有超声波清洗工序,超声波清洗以后还有一个蒸馏工序。主要是这个蒸馏工序不清楚。

蒸馏就是为了去除清洗后的杂志清洗后清洗液要回流到储液仓  初夜仓与蒸馏仓链接  一直有液体留到蒸馏仓 那里一直做蒸馏处理  把蒸汽冷凝后重新回到储液仓,然后蒸馏仓里面有3档水位机,一定时间的工作后  蒸发到最后一个液位后 停止往蒸馏仓进液,然后让仓内冷却后排除废液

网友C:
做碳氢的  没有计算能力和经验积累 直接去做 很危险 蒸发仓温度要到160°左右  碳氢又容易爆炸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碳氢的  没有计算能力和经验积累 直接去做 很危险 蒸发仓温度要到160°左右  碳氢又容易爆炸着火

配有全套消防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行业中有点技术含量的也就是碳氢清洗机了,这种也属于商业机密了,十几年前一台机器要两三百万,就算 ...

国产化有做的比较好的龙头老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