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装夹和成品形位公差的关系

楼主(2022-04-14):
轴类零件,装夹打表时的跳动度于那些形位公差有关系?

楼主:
一般会影响那些种类的位置和尺寸精度

网友A:
轴类一般是同轴和圆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类一般是同轴和圆跳动

圆柱度和一开始装夹打表有关系吗

网友B:
你是问装夹定位精度对产品形位尺寸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装夹定位精度对产品形位尺寸的影响?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我之前就干了一年工艺,好多东西不太明白,也没人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我之前就干了一年工艺,好多东西不太明白,也没人教

这个东西没几个人有数的。大学课本也没讲;也没有哪家公司提到台面搞这块,一般是到检验或装配出了问题才处理。
首先你自己要去找夹具方面的资料。
光理论上定位和加紧的方式种类有很多,导致工艺定位基准各不相同,有点、面、轴线/中心面等;
学理论晓得方向和分析思路,然后多实践。实操中,相对理论又有偏差。
以车床3爪卡盘为例,严格说定位基准为3个接触面所确立的轴线,理论上它是忽略人为误差就认为棒料的轴线。
你就知道实际如果夹歪了就会定位基准与轴线偏离角度,所以半精车精车要打表调整。
夹歪不知道,直接车,出来什么结果呢?土话就是一头圆一头扁。
细节就不多说,你用3D软件画个毛坯,仿照加工方式再把基准面调一点错动去除材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没几个人有数的。大学课本也没讲;也没有哪家公司提到台面搞这块,一般是到检验或装配出了问题才 ...

就是如果不打表,一次装夹车出来的都是符合车床基准的,打表只是用零件基准去靠车床基准,是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