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选删除实体

楼主(2022-04-14):
这个范围我用鼠标框选删除,软件提示无实体可以删除,怎么办?想快速删除这一坨,鼠标点选效率太低

网友A:
压缩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也行啊
外部导入进来的,不想要了

网友B:
看你左边的情况,应该是个零件模式的,只能压缩,没发删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过滤面,然后再框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左边的情况,应该是个零件模式的,只能压缩,没发删

外部导入的,不是自己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过滤面,然后再框选。

高手呀,果然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