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产生噪音

楼主(2022-04-14):
设计了一款设备,用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运动,稍微有点噪音。等装上钣金外罩后,噪音成倍增加,有办法消除这种噪音吗。步进电机的转速在10-300r/min。有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多少呢?

网友:
测测钣金面罩的固有频率

网友A:
板金加止震板,一次解决,什么是止震板,就是EVA海绵,一面有胶,你钣金不够厚,要么安装不够紧

网友:
机架不够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金加止震板,一次解决,什么是止震板,就是EVA海绵,一面有胶,你钣金不够厚,要么安装不够紧

这个办法简单便宜有效。

网友:
1.步进电机带同步带怎么会有噪音?把该固定的固定,拉紧的拉紧,是不是就没有噪音了;
2.加装罩子是会造成在罩子内部的回音;把罩子贴近机架的地方加装优力胶垫子,或者楼上的说法,贴个单面带胶的海绵,
主要还是要固定该固定的,你这有噪音,是同步轮哪里要么摩擦,
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网友:
设计安装问题

网友:
驱动器细分多少?换个细分高的,调整下震源频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