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口、吸油口、泄漏油口的布置问题

楼主(2022-04-14):
1. 为了提高自吸性能,采用液压泵布置到油箱下面的方式(黑色粗线代表软管)。其中泄漏油口的布置是否正确(引回到了油箱的最高处)?

2. 油箱内部,回油口(油管倾斜并面向箱壁);吸油和回油尽量分开;泄漏油从顶部引回油箱(油箱盖板隐藏)。这么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泄漏油口和回油口互换一下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一下!

网友A:
我们安装油泵的时候,把泄油口回流到吸油口

网友(点评):
感谢!对我非常有帮助

网友B:
均应布置在顶部,或者侧壁高处
吸油口和回油口各置一边
底面或者侧面下侧,设计放油口

泄油口和回油口可以共用

网友(点评):
感谢,对我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安装油泵的时候,把泄油口回流到吸油口

这个泵打算用伺服电机来带动旋转;

可能会正反向旋转,这样进、回油口就会颠倒。

但您说的把泄油口流回到吸油口,也对我很有启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应布置在顶部,或者侧壁高处
吸油口和回油口各置一边
底面或者侧面下侧,设计放油口

这个泵打算用伺服电机来带动旋转;

可能会正反向旋转,这样进、回油口就会颠倒。

但您说的把:泄油口和回油口可以共用,也对我很有启发,感谢!

网友:
大哥您太谦虚了

网友C:
这个位置没问题,最好在吸油区和回油区加个隔板,泄油既不要和回油在一起,更不要和吸油在一起,和回油在一起有可能背压超过泵泄油允许值,和吸油在一起可能使泵体内油液都被抽走,导致没有润滑损坏油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没问题,最好在吸油区和回油区加个隔板,泄油既不要和回油在一起,更不要和吸油在一起,和回油在一 ...

感谢,对我非常有帮助,感觉您说得好像更有道理!

网友:
油路布置没啥问题,回油和进油加隔板是必要的。但是电机正反转应该不好,可以调速但是反转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泵打算用伺服电机来带动旋转;

可能会正反向旋转,这样进、回油口就会颠倒。

为什么要用伺服啊,
一般都是用电机的。
另外,我见识少,没听过液压泵能反转的。
一般的控制都是通过换向阀来实现的。
要想精确控制流量和压力,有比例阀。

从你画图来看,我建议你找个专业厂家聊聊,不要盲目自信。论坛上能力也参差不齐,再说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你的情况。你自己要有评判能力。

网友(点评):
感谢!收到!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反转电机?这要看泵是不是能行,再说根据你的管路看,也不是工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反转电机?这要看泵是不是能行,再说根据你的管路看,也不是工作需要

您看看这个帖子:

【新提醒】简易液压伺服试验台设计方案,请大家提提意见! - 液压系统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http://www.cmiw.cn/thread-1040722-1-1.html

想做伺服电机驱动的泵孔伺服系统。

本贴的图片中管路的手绘部分有错误

网友(2022-06-24):
你整个台子我看了几遍,好像任务不太明确,你可以先把任务书写好,然后再研究方案图,最后细化原理和结构,这样逻辑能清楚好多,你能从语言到精确数据化的一个提升,得到更多更好的试验数据,不然就和市面上普通的系统差不多,没有进步,我做过5年的科研试验台,可以加我QQ,54916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