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探究】河南内黄县一风力发电塔倒塌

楼主(2022-04-14):
事故机组:3.3MW-164
叶轮直径:164m
塔筒高度:140m
并网时间:21年12月
事故原因:(网传)事故发生时当地有8~11级大风
网络争议:(这里只关注技术相关的部分)
①内黄县地处平原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力资源并不算充沛,布局风电设施是否合理;
②设备刚刚投入几个月就发生事故,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同批次投入运行的设备是否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③风电设备能否抵御8~11级大风(网络资料显示,大型风力发电设备的设计能力为抵御70m/s的强风,而12~13级台风的风速约为32.7m/s~41.4m/s);

网友:
掐指一算,纯属意外。

网友(点评):
大师不愧是大师,不不不,这已经可以称为国师了

网友A:
叶轮分布在一面,偏沉,坠倒了

网友(点评):
话说,风电不都是单面分布的吗?

网友B:
我一直觉得这种风机的主柱太纤细了,要搞成铁塔这种。

而且内部好像也有梯子?能否搞成镂空?

网友:
这玩意儿不能无故障运行二十年的话,成本都收不回。央视里看的,不知真假。总感觉很难。

网友(点评):
这个玩意非常贵,超出想象那种

网友:
感觉是失稳

网友(点评):
风电常见的事故都是“失速”,发电机最终甚至变成了电动机,导致起飞失败引发故障

网友C:
不知道那个水泥底座能不能重复利用。
这东西倒塌应该是风力过大叶片和塔筒碰撞才倒塌。
目前看来风力还没到让叶片旋转过快的程度呢,塔筒先折断了!!!!

网友(点评):
那种是最常见的“起飞失败”故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那个水泥底座能不能重复利用。
这东西倒塌应该是风力过大叶片和塔筒碰撞才倒塌。
目前看来风力还没 ...

“风力过大叶片和塔筒碰撞才倒塌”

叶尖碰撞?

网友(点评):
我看过一个视频,风太大,叶片转的飞快,打到了塔筒上,塔筒直接折断了。

网友:
“事故发生时当地有8~11级大风”

随便设计一个户外棚子,都要考虑10级大风。

这玩意不可能不能抗10级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起飞失败”导致的故障

网友:
抛开意外,因过度追求费效比,追求短平快,设计制造过程中难免埋下安全隐患,最终就不是意外。安全成本不能减,效益排在安全的后面,侥幸就是赌博。

网友(点评):
有当地人保留说是为了抢工期拿补贴,各个环节可能都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这种风机的主柱太纤细了,要搞成铁塔这种。

而且内部好像也有梯子?能否搞成镂空?

铁塔那种应该是扇叶不好布置了吧,轴需要加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轮分布在一面,偏沉,坠倒了

一般大桥倒塌,官方结论都是货车停靠在同一侧导致,据此推理得出结论,虽不中不远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这种风机的主柱太纤细了,要搞成铁塔这种。

而且内部好像也有梯子?能否搞成镂空?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风电在风比较大的地方,铁塔的抗风性比较好。

这个gif明显在中间部分失效了。应该是这里焊接组装有缺陷。

网友(2022-08-30):
|学渣渣发表于 04-14 17:08我一直觉得这种风机的主柱太纤细了,要搞成铁塔这种。

而且内部好像也有梯子?能否搞成镂空?
一直都这样吧,只是现在做的太大了

网友:
这是不是算是失稳啊,刚度不够,导致失稳。

网友(2025-07-27):
很多这种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