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平行轴带动同一工件做平行于轴面的直线运动

楼主(2022-04-14):
突发奇想,有没有一种机构可以做到

两个平行轴带动同一工件做平行于轴面的直线运动,两轴不会同时运动,要求两个轴互不影响

纯机械结构,电气属于耍赖

补充内容 (2022-4-15 10:18):
只考虑机械结构问题,排布、载荷啥的先不管

网友A:
请定义:两个轴互不影响

网友B:
2套齿轮齿条  齿轮上面都挂个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定义:两个轴互不影响

就是轴1驱动工件时,轴2不动,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套齿轮齿条  齿轮上面都挂个棘轮

齿轮齿条的话要保证互不影响,还得各加一个分离机构吧,棘轮不好使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齿条的话要保证互不影响,还得各加一个分离机构吧,棘轮不好使的吧

那不叫分离机构,叫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分离机构,叫离合器

叫法不同,看得明白,开心就好

网友C:
各种多级变数箱不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多级变数箱不就是吗

变速箱不都是一个轴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