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社区啊,请问这是啥桌面画图软件?

楼主(2022-04-14):
红框那个。

大概功能是UP主在录屏的时候,在SW图上直接画图,解说。

估计类似PointoFix吧。

网友A:
你这不是solidworks软件吗,怎么,你是别的行跳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solidworks软件吗,怎么,你是别的行跳过来的吗

红框。

网友B:
很多截图软件都可以如 Snipas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截图软件都可以如 Snipaste

不是截图。大概功能是:Up主开启录屏,打开SW软件,边看图边解说,
为方便观众理解,调出桌面画图软件,可以写字,画图,箭头等各种注释。退出,不保存。

网友:
录像截图软件很多

网友(点评):
5楼。不截图,就是辅助解说。

网友C:
某个网课软件的教师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个网课软件的教师端吧

大佬你这么说,我觉得也像,那么我就死心了。随便搞个软件凑合使用了。

楼主:
决定下载PointoFix试试

网友D(2022-11-03):
这应该是别的软件跳出来的吧

楼主(2023-12-06):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别的软件跳出来的吧

嗯嗯,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截屏软件也可以做到啊,界面很想Snipaste

网友E:
你想做教学吗

楼主(2024-04-25):
引用 网友E:
你想做教学吗

有时候截个图,标注,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