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差法装配保压问题

楼主(2022-04-14):
过盈连接的两工件,分别进行冷冻、加热后通过温差法进行装配,心轴内孔φ44,连接盘外径不规则最小处φ220,连接处φ127,连接长度281,加热冷冻后轴孔间隙装配,为防止装配后工件回温过程热膨胀产生定位偏移,需要进行保压,求助压力值如何给定?

楼主:
请求各位大神前辈们指导!

网友A:
贴一个装配图
尽量不要长壁贴合 加避槽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装配图
尽量不要长壁贴合 加避槽环

齿轮轴与齿轮盘靠过盈传扭,图片过盈段右侧两工件端面要求贴合,温差法装配完保证这两个面不脱开的保压压力如何给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轴与齿轮盘靠过盈传扭,图片过盈段右侧两工件端面要求贴合,温差法装配完保证这两个面不脱开的保压压 ...

这个需要给出,材料和材质线性膨胀系数。计算出膨胀装配应力。翻一下材料力学书

你这个由于是圆柱形 需要计算一下就可以

先理解 基本的概念 公式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