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16螺纹孔

楼主(2022-04-14):
M16螺纹孔,头部带一截直径22(+0.02/0)mm*5mm的沉孔,这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A:
可能是装那种一端外螺纹的销钉吧

网友B:
应该去了解应用场景和使用工况,不应该执着单一零件设计的合理性

网友:
注意可能有同轴度要求,没画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去了解应用场景和使用工况,不应该执着单一零件设计的合理性

是国外的图纸,泵的安装孔,8个螺纹孔,对角2个有这个台阶。

楼主:
图片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装那种一端外螺纹的销钉吧

谢谢,这个是一个德国的空压机安装底孔,其中有2个对角螺纹底孔是这种方式,其它的没有这个台阶。

网友C:
装定位销或用销式螺钉直接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定位销或用销式螺钉直接定位用的,

销螺钉标准M16的是20的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螺钉标准M16的是20的轴

不一定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