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刀能加工这个齿轮的产品吗?

楼主(2022-04-15):
滚刀选择除了模数和压力角一样,还有其他的吗?同事说看全齿高,但是这个滚刀参数全齿高小于产品,能加工吗?

网友:
理解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能,个人能想到的是齿顶倒角会变大

网友A:
我也是公司的滚刀出了问题,自己瞎研究的,不是专业的,仅供参考。

滚刀图纸大概看了下,你这个应该是大小齿轮啮合,这把滚刀仅仅加工小齿轮问题不大。有一个小问题,见下面图中的黄色注释。

补充内容 (2022-4-18 08:03):
回去想了下,单边剃齿量0.04mm,你应该是粗滚+精剃,中间不用淬火,粗滚的滚刀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公司的滚刀出了问题,自己瞎研究的,不是专业的,仅供参考。

滚刀图纸大概看了下,你这个应该是大 ...

前几天把刀具的图纸发给刀具厂了,他们说不行全齿高度不够,要重新定刀,加工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滚剃加工,不知道你这边怎么通过计算得出我的加工余量的,还有滚齿后的齿轮的具体齿顶高和齿底高的,最后滚齿齿根高度要是不够,剃齿不能加工齿轮根部深度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把刀具的图纸发给刀具厂了,他们说不行全齿高度不够,要重新定刀,加工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滚剃加 ...

我没做过剃齿,不过我们是滚齿+淬火+磨齿的,精加工磨齿可以加工出齿根,不怎么清楚剃齿,哈哈打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把刀具的图纸发给刀具厂了,他们说不行全齿高度不够,要重新定刀,加工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滚剃加 ...

加工余量看你的滚刀图纸,里面有粗加工公法线和精加工公法线,一减就是齿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剃齿,不过我们是滚齿+淬火+磨齿的,精加工磨齿可以加工出齿根,不怎么清楚剃齿,哈哈打脸了。。 ...

我们也有磨齿啊,就是客户图纸精度就7级8级的,滚剃就可以做到了,磨齿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余量看你的滚刀图纸,里面有粗加工公法线和精加工公法线,一减就是齿厚。

这两个数据咋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