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皮带轮的问题有皮带型号怎么画齿

楼主(2022-04-15):
273L13-皮带轮齿怎么画

网友:
什么皮带

楼主:
看着是T型的

楼主:
在百度上搜了一下,齿是固定的值,也想问问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齿形就是齿数不一样

网友:
去查下 同步带里面的梯形周节制里面,有个模数是L的和你这个尺寸符不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百度上搜了一下,齿是固定的值,也想问问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齿形就是齿数不一样

齿形与模数或型号有关,与齿数无关的,你要找准对应的齿形

网友:
同步带,查一下属于那种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