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底孔,软件不能攻M6的螺纹

楼主(2022-04-15):
这怎么办?40的铝合金管,如果搞M8,孔壁太薄了

网友:
不可以直接异形孔做M6的螺纹孔?

网友A:
螺纹底孔加大点,改为5.2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底孔加大点,改为5.2喽

多谢,可是我查手册5的底孔也可以呀,为什么软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可是我查手册5的底孔也可以呀,为什么软件不行?

默认的M6的底孔就是5,但是铝型材本来就有5的孔了,在上面加螺纹,没有实体了呀,那肯定报错

网友:
软件问题啊,闪退啥的bug一大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M6的底孔就是5,但是铝型材本来就有5的孔了,在上面加螺纹,没有实体了呀,那肯定报错

重新验证了一下,螺纹孔是先做底孔的,那么既然铝型材已有5的底孔,再做5的孔,肯定报错;如果不想加大螺纹底孔,直接利用已有的孔的话,那就不能用异形孔命令,改为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也可以,就是好像这样工程图标注的时候有螺纹线,但是不能用孔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可是我查手册5的底孔也可以呀,为什么软件不行?

SW不能生成厚度为0的实体,因为你的零件上已经有D5孔了,再打D5孔就不行了。你可以参照层主的说法,修改螺纹底孔的大小,但是为了避免标注出问题,建议修改底孔直径为D5.01就行,免得忘记了,工程图标注的时候又没改,导致后面扯皮

楼主:
|shaziizahs发表于 04-15 14:44 本帖最后由 shaziizahs 于 2022-4-15 14:48 编辑

重新验证了一下,螺纹孔是先做底孔的,那么既然铝型材已有5的底孔,再做5的孔,肯定报错;如果不想加大螺纹底孔,直接利用已有的孔的话,那就不能用异形孔命令,改为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也可以,就是好像这样工程图标注的时候有螺纹线,但是不能用孔标注。

谢谢,好方法

网友B:
铝型材5的底孔就是准备给你打M6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底孔加大点,改为5.2喽

铝合金型材的尺寸最好不要随意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5的底孔就是准备给你打M6使用的。

对呀,但是软件不能这样操作,楼上那位大神说的可行,用装饰螺纹线,就可以,因为已经有底孔了,就没有必要用螺纹孔工具了

网友C:
不能拉伸个φ4.9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拉伸个φ4.9再打

型材是怡和达软件库里的,不是我自己画的,所以不宜修改,另外这个问题已经知道方法了:根本用不到异性孔,
因为底孔已经存在,只需要加上装饰螺纹线即可。

网友:
底孔改成5.01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但是软件不能这样操作,楼上那位大神说的可行,用装饰螺纹线,就可以,因为已经有底孔了,就没有必 ...

SW死的不行,M6的底孔如果刚好是5,他就不能打,因为会出现0的厚度位置,他就秀逗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16 07:54
SW死的不行,M6的底孔如果刚好是5,他就不能打,因为会出现0的厚度位置,他就秀逗了

是的,当然有底孔就没必要用异形孔了,像前面那位朋友说的直接螺纹装饰线就可以

网友:
用异形孔方便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但是软件不能这样操作,楼上那位大神说的可行,用装饰螺纹线,就可以,因为已经有底孔了,就没有必 ...

就是装饰螺纹线,标注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有底孔时优先用装饰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验证了一下,螺纹孔是先做底孔的,那么既然铝型材已有5的底孔,再做5的孔,肯定报错;如果不想加大螺 ...

今天搞了一个铝合金型材加装饰螺纹,可是方向不能输入深度,这样出图也不行,
估计图纸里用文字说明一下吧,太蛋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搞了一个铝合金型材加装饰螺纹,可是方向不能输入深度,这样出图也不行,
估计图纸里用文字说明一下 ...

深度可以改,把下面的通孔改成深度就行了……工程图出不了,装饰螺纹线用孔标注无法识别,手动改一下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可以改,把下面的通孔改成深度就行了……工程图出不了,装饰螺纹线用孔标注无法识别,手动改一下就完 ...

不好意思,没有看见通孔那个项目;
另外不能自动识别螺纹规格,这个型材底孔时6.8,对应的M8螺纹软件自动识别是M10;
所以我懒得标了,直接注释说明一下好了,
不然很多这样的零件都要手工加装饰螺纹,几十个零件,要打开顶层装配体才能知道哪里要做螺纹

网友D:
加工和3D建模不要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和3D建模不要搞混了

3D建模有装饰螺纹,导出的给加工用的STP还是没有螺纹信息呀;基本不用出图能用模型表达的一律提供stp文件,无纸化设计;

但很多因素不出图目前还没有解决,
诸如:螺纹孔、焊缝、沉孔这些目前公司的设备还不能自动识别,
所以有这些内容的东西的零部件还是要出图表达

网友E:
这种情况直接加个螺纹标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直接加个螺纹标注不就行了,

我现在是手工标直径,然后改螺纹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手工标直径,然后改螺纹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我会尽量不用异形孔,这种情况,我是直接拉伸出来,螺纹孔直接按底孔拉伸,然后加装饰螺纹线
异形孔的标注比较麻烦(我喜欢用特征尺寸出图,这样工程图上可以直接修改,改了零件尺寸,注解尺寸会错位的可能也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会尽量不用异形孔,这种情况,我是直接拉伸出来,螺纹孔直接按底孔拉伸,然后加装饰螺纹线
异形孔的标 ...

不用焊件?草图拉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焊件?草图拉伸?

如果有结构构件用还是用结构构件方便,这里是指类似一块板打几个螺纹孔的结构,我就会直接拉伸出孔和板来,这样可以少一些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结构构件用还是用结构构件方便,这里是指类似一块板打几个螺纹孔的结构,我就会直接拉伸出孔和板来 ...

板子肯定拉伸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好方法

你可以拉升一个4的孔吧五的孔覆盖掉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拉升一个4的孔吧五的孔覆盖掉再打孔

这个是怡和达型材软件生成的,很多这样的零件,每个都要改很麻烦的

网友G:
装饰螺纹线标注不出来吧,还是改默认底孔尺寸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饰螺纹线标注不出来吧,还是改默认底孔尺寸比较方便。

这个模型不是自己建模,是工具箱自带的铝合金型材,要改很多,太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型不是自己建模,是工具箱自带的铝合金型材,要改很多,太麻烦

我是说改孔的尺寸,改一下底孔。想有时候沉头孔位置太靠边,产生厚度为0的特征。但结构又无法改动,所以10的沉头,我就会改成9.9(只要小一点就行,数值不做要求),标注依旧标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说改孔的尺寸,改一下底孔。想有时候沉头孔位置太靠边,产生厚度为0的特征。但结构又无法改动,所以1 ...

明白了,谢谢老兄

网友(2024-01-07):
铝型材5的底孔就是准备给你打M6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