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明细表如何工程图视图分开两个页面?

楼主(2022-04-15):
如图,公司没有A1、A2图幅,目前只有A3图幅,
现在做一个2米的部件,零件几十个,用A3出图根本看不清,
于是我想能不能出两张图一个来表达视图,一个用来出明细表?
可是明细表,那个页面没有任何视图,怎么办?

网友A:
简单,插入装配体视图,可以不放在图框内。 然后插入明细表, 不知道你的明细表是根据装配体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插入装配体视图,可以不放在图框内。 然后插入明细表, 不知道你的明细表是根据装配体自动生成的还是 ...

晓得了,谢谢,明细表肯定自动生成呀
另外请教一下,如果是剖视图,怎么把剖视图单独放在另外一张图?

网友B:
可以创建两种图纸,第一张图框里放视图,明细表在图框外生成,再拖着明细表到第二张图纸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创建两种图纸,第一张图框里放视图,明细表在图框外生成,再拖着明细表到第二张图纸里就行了

剖视图也可以这样插入到其他页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剖视图也可以这样插入到其他页面?

工程图左边的设计树那一栏,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直接拖拽到指定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包括明细表也可以拖拽,但不建议把视图和明细表分开放,怎么命名和管理图纸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左边的设计树那一栏,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直接拖拽到指定的工程图

多谢大神指导,公司没有大打印机,领导不建议用大幅面图幅,
纯属无奈之举,可能要分四五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导,公司没有大打印机,领导不建议用大幅面图幅,
纯属无奈之举,可能要分四五页

大的打印机很贵,就算租也很贵,不是常用或者财大气粗的话,一般不会选择用

网友:
一个工程图可以有好几页,可以将不同的视图或表格放在不同页里,但仍然是同一份工程图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04-15 21:31一个工程图可以有好几页,可以将不同的视图或表格放在不同页里,但仍然是同一份工程图
嗯,这种做法是可以的,就是没有一张大图看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