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位社友知道图中圈起来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么?

楼主(2022-04-15):
请问,有那位社友知道我图片里面两个红色圈圈里面的东西叫什么,然后有什么作用么?没用过,求指导。

楼主:
先谢谢给位社友了。

网友A:
安全门锁

网友B:
走近点,把上面的字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近点,把上面的字拍下来

只有这一张照片啊,所以才这么麻烦啊,要不然,自己直接可以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门锁

看着不像啊,上面还有个圆圆的黑色的。

网友:
电磁阀?又有点不像啊

网友C:
欧姆龙的安全门锁

网友D:
就是安全门锁

网友E:
施耐德的安全门锁

网友:
只用过两次这种门锁,一次是给日东,一次是富士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安全门锁

lz说的上面黑色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的安全门锁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安全门锁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安全门锁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