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达铝型材插件有用的朋友吗?

楼主(2022-04-15):
方案变更了,有些草图线条不要了,有的增加了;这种情况是是先修改草图还是直接点击工具栏删除配件?

网友:
增加的就加上去呗,不要的先压缩,机架刷新一下。感觉这个插件做复杂的机架有点卡的样子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4-15 18:11增加的就加上去呗,不要的先压缩,机架刷新一下。感觉这个插件做复杂的机架有点卡的样子
很卡,我有40个型材构件,增加的直接画上,然后更新构件?刷新时间大概15分钟

网友(点评):
同类型的插件还有 ATT(爱安特铝型材插件,会好一些,型材库不是很理想,需要的欧标重型4040型材没有),还有蚂蚁工场 铝型材插件

网友:
没用过,这个插件之前下过,版本对不上,就没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卡,我有40个型材构件,增加的直接画上,然后更新构件?刷新时间大概15分钟

免费的吗?

网友A:
请问这个插件哪里下的?是免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插件哪里下的?是免费的吗?

百度一下就有,有破解的。容量较大,这是传不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16 07:58请问这个插件哪里下的?是免费的吗?
怡合达官网就有,但是软件运行比较慢,框架复杂建模修改时间比较长,我准备试试蚂蚁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就有,有破解的。容量较大,这是传不了。

好的谢谢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怡合达官网就有,但是软件运行比较慢,框架复杂建模修改时间比较长,我准备试试蚂蚁工厂

好的谢谢。我平时都是自己画好截面图,然后用焊件去做铝型材框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平时都是自己画好截面图,然后用焊件去做铝型材框架的

各有利弊,铝型材是装配的,很少焊接;
怡和达的有时候有些问题,很麻烦,
今天安装了蚂蚁工场,功能都差不多,但是没有螺钉连接的方式
希望线下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有利弊,铝型材是装配的,很少焊接;
怡和达的有时候有些问题,很麻烦,
今天安装了蚂蚁工场,功能都 ...

是用焊件的方式做架子,并没有使用焊接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焊件的方式做架子,并没有使用焊接的功能

我知道呀,但是连接方式,用工具箱的功能这样速度比较快,
这几天搞的架子,怡和达库里没有对呀的角座,害得我自己装配,一共几十个角座,
另外怡和达有时候识别有问题,可能需要全部删除重新来,真是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呀,但是连接方式,用工具箱的功能这样速度比较快,
这几天搞的架子,怡和达库里没有对呀的角座, ...

我是用的笨办法,用怡合达给的光盘下载各个角座在焊件里装配进去。不过有时候我为了偷懒,干脆不装角座,文字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