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inventor导入IGS时不要是变透明的?

楼主(2022-04-15):
供应商给了个SW转的IGS文件,200多M,导入Inventor后生成几百个单零件,而且每个零件都是半透明的....
 难道我要一个个点开把半透明取消??晕死了......

网友:
用这个工具试试Crossmanager 2020 64 bit

楼主:
感谢,让供应商重新弄了个STP过来就好了. 对方说也没改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让供应商重新弄了个STP过来就好了. 对方说也没改哪里....

打开的时候,选择“缝合”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有些曲面缝合的时候报错.....inventor曲面处理能力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