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和键该怎么连接!求助

楼主(2022-04-15):
电机轴和齿轮,我只把它们这样放在一起了,还需要什么零件固定呀,求助,书上只说用键连接,没说咋连接

网友A:
轴向定位

网友B:
老兄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C:
学院派的做法是电机轴——联轴器——输出轴+固定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定位

如何定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院派的做法是电机轴——联轴器——输出轴+固定座——齿轮

不要联轴器,直驱齿轮,实在不清楚齿轮如何固定在电机轴,这个键好像要加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不是学机械的?

上学都不知道学啥了,就顾着玩了

网友D:
你的齿轮要设计成一面带台阶的,如直径不是很大,然后在圆柱面钻攻螺纹孔,在径向固定,另一种是:如果直径很大,不便钻攻螺纹,就要一端要能直接以电机轴的台阶靠死,然后以电机轴端面螺孔来加垫圈来轴向固定.

网友E:
1.轴内侧设计台阶式,使齿轮端面定位在台阶面,然后轴端有螺孔,使用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固定。
2.齿轮的键槽对准齿槽中心,然后在对应齿槽中心钻攻止定螺孔到键槽,用止定螺钉定位。
3.齿轮内外两侧用固定环固定轴向。

网友:
轴上键槽闭口式可以直接装

网友F:
齿轮内径上有一个长方形的键槽孔,轴上也有一个键槽孔,你在查一下键槽的图片。然后你就明白怎么配合的。

网友G:
对这种不是机械出身或者根本就没怎么学的大家不要给他出主意了,
他容易误解。
奉劝这位新人楼主改行吧!
除非你能从头到尾把机械方面的课程重新学一遍。
做销售或者学一些技能,比如数控。

网友H:
转动方向一般都是靠键固定,
轴向常见就两种,简单的就直接齿轮上带毂用螺丝顶轴,复杂点就前面他们说的,里面用衬套,外面平垫加螺丝固定在轴上。

网友I:
沐风网,开拔网,米思米,这些网站上去下载一些模型, 先抄别人怎么做的,然后在倒果为因,一个个零件对过去看零件的作用是什么,零件结构又是怎么样的,反正没思路的时候就看看别人怎么做的,不会做,照着抄总是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齿轮要设计成一面带台阶的,如直径不是很大,然后在圆柱面钻攻螺纹孔,在径向固定,另一种是:如果直径很 ...

谢谢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轴内侧设计台阶式,使齿轮端面定位在台阶面,然后轴端有螺孔,使用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固定。
2.齿轮的键槽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轮内径上有一个长方形的键槽孔,轴上也有一个键槽孔,你在查一下键槽的图片。然后你就明白怎么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种不是机械出身或者根本就没怎么学的大家不要给他出主意了,
他容易误解。
奉劝这位新人楼主改行吧! ...

用到啥学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动方向一般都是靠键固定,
轴向常见就两种,简单的就直接齿轮上带毂用螺丝顶轴,复杂点就前面他们说的,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沐风网,开拔网,米思米,这些网站上去下载一些模型, 先抄别人怎么做的,然后在倒果为因,一个个零件对过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看看同步带轮的固定,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