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保管、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16):
1、严禁将皮带强行过度折断、弯曲、避免强力层损伤,失去使用价值。
2、不得将皮带长期处于不正常的弯曲状态存放。
3、保存在阴凉处。
4、安装时请缩短中心距,放松张紧轮,不得强行将带从带轮下凸挡边上硬拉拖磨装入。
5、带轮的齿必须与带的运转方向直角。
6、主动轮与被动轮的主轴的平行度就控制在正切=1/1000左右。轴位不准,直接影响使用寿命。
7、发现主动轮上皮带向一边偏位,应移动一下被动轮加以调整,并调整张紧轮的压力。
8、在起动时,中心距改变,皮带松驰,发生跳齿现象,应检查带轮机架是否松动,轴的定位有否失准。加以调整、加固。
9、同步带安装时必须按不同的型号和带宽适当的加以张紧力。
10、张紧轮且一定要安装在带动的传动松边一侧。

网友:
来点原理性的东西,会更有意义!

比如多边效应,选型的详细讲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