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求大佬

楼主(2022-04-16):
sw草图画圆怎么能取消这个直接输入圆尺寸 因为这样输入一遍后还要再标注一遍草图才能约束感觉重复了有点麻烦

网友A:
直径要标注,圆位置要约束,没毛病呀
工具-自定义-鼠标笔势,选取尺寸标注,挺方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要标注,圆位置要约束,没毛病呀
工具-自定义-鼠标笔势,选取尺寸标注,挺方便的呀

是那种情况要先输入一个20然后出来一个圆 还要再标注一下和约束圆心才会完全约束 我是感觉输入这个20和标注约束这两个操作有点麻烦 拖个圆出来直接标注不就省事了

网友B:
为什么会重复呢,不是定点定径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对哦,我的圆就鼠标点两次就画出来了,不用标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重复呢,不是定点定径就可以了吗?

就是说我在问题描述的那个图片中的情况下给定了直径20 圆心也在原点 但是还得要标注一下给定20的直径草图才会完全约束需要三步 我现在想取消掉图片中的那个情况就只要标注和圆心约束这两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在问题描述的那个图片中的情况下给定了直径20 圆心也在原点 但是还得要标注一下给定20的直径草图 ...

你用的这个版本可能是盗版中的极品,有点儿小麻烦。。。

网友C:
草图界面-右键-最上面那层选型-“草图数字输入”这个功能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图界面-右键-最上面那层选型-“草图数字输入”这个功能关掉就好了

正解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