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内滑块模具设计,有点难

楼主(2022-04-16):
产品有倒扣,在模具上必须做结构才能出得了模,通常情况下,产品的内扣一般做斜顶,产品外扣做滑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做强脱。当产品内扣无法做斜顶的情况下,我们又用到什么结构呢?如下图所示:

1.遇到此类型的产品,无法做斜顶,只能考虑做内滑块抽芯脱扣。内滑块抽芯机构由内滑块、铲机、压板等组成。

2.内滑块的设计方案

内滑块机构的运动原理:

(1)做此类内滑块机构,B板底部必须增加一块承板,B板与承板之间必须能打开,铲机锁在承板上面。
(2)首先是A板和B板之间先打开,打开到一定距离后,B板和承板再打开,打开的距离用限位螺丝控制,由于铲机锁在承板上面,铲机向箭头方向移动,内滑块与铲机之间有燕尾槽,由于燕尾槽的作用,驱动两内滑块向内测(箭头方向)滑动,脱离倒扣,完成抽芯。

网友:
来涨涨见识,塑料在倒扣处无法强脱吧,橡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