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发黑处理后做超声波清洗可以吗

楼主(2022-04-16):
    如题,零件是20CrMNTi或42CrMo材质,表面处理发黑,零件交付后客户会进行超声波清洗,有时洗后表面发花,有时又没事,不清楚什么原因,对发黑零件能否超声波清洗产生疑问,请问这方面有了解的吗。

网友:
超声波洗净也分有没有洗剂,洗剂也分酸碱度浓度,还要考虑洗净的时间长短。老手洗东西知道控制这些变量,新手控制不了就会导致结果千差万别。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客户超声波洗净又没有标准,标准是不是严格执行的问题

网友(2022-08-13):
清洗后漂洗最后涂防锈油,

网友:
超声波清洗没有用。这是表面处理不好,应该退镀然后再表处

网友:
随着氧化膜厚度的增加,膜层的颜色由浅到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