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测量工具使用方法大全,相当不错的科普

楼主(2022-04-16):
第一章 钢直尺、内外卡钳及塞尺

一、钢直尺
钢直尺是最简单的长度量具,它的长度有150,300,500和1000 mm四种规格。下图是常用的150 mm钢直尺。

钢直尺用于测量零件的长度尺寸,它的测量结果不太准确。这是由于钢直尺的刻线间距为1mm,而刻线本身的宽度就有0.1~0.2mm,所以测量时读数误差比较大,只能读出毫米数,即它的最小读数值为1mm,比1mm小的数值,只能估计而得。

如果用钢直尺直接去测量零件的直径尺寸(轴径或孔径),则测量精度更差。其原因是:除了钢直尺本身的读数误差比较大以外,还由于钢直尺无法正好放在零件直径的正确位置。所以,零件直径尺寸的测量,也可以利用钢直尺和内外卡钳配合起来进行。

二、内外卡钳
下图是常见的两种内外卡钳。内外卡钳是最简单的比较量具。外卡钳是用来测量外径和平面的,内卡钳是用来测量内径和凹槽的。它们本身都不能直接读出测量结果,而是把测量得的长度尺寸 (直径也属于长度尺寸),在钢直尺上进行读数,或在钢直尺上先取下所需尺寸,再去检验零件的直径是否符合。

1、卡钳开度的调节 首先检查钳口的形状,钳口形状对测量精确性影响很大,应注意经常修整钳口的形状,下图所示为卡钳
钳口形状好与坏的对比。

调节卡钳的开度时,应轻轻敲击卡钳脚的两侧面。先用两手把卡钳调整到和工件尺寸相近的开口,然后轻敲卡钳的外侧来减小卡钳的开口,敲击卡钳内侧来增大卡钳的开口。如下图1所示。但不能直接敲击钳口,如下图2所示。这会因卡钳的钳口损伤量面而引起测量误差。更不能在机床的导轨上敲击卡钳。如下图3 所示。

2、外卡钳的使用 外卡钳在钢直尺上取下尺寸时,如下图,一个钳脚的测量面靠在钢直尺的端面上,另一个钳脚的测量面对准所需尺寸刻线的中间,且两个测量面的联线应与钢直尺平行,人的视线要垂直于钢直尺。
用巳在钢直尺上取好尺寸的外卡钳去测量外径时,要使两个测量面的联线垂直零件的轴线,靠外卡钳的自重滑过零件外圆时,我们手中的感觉应该是外卡钳与零件外圆正好是点接触,此时外卡钳两个测量面之间的距离,就是被测零件的外径。所以,用外卡钳测量外径,就是比较外卡钳与零件外圆接触的松紧程度,如下图以卡钳的自重能刚好滑下为合适。如当卡钳滑过外圆时,我们手中没有接触感觉,就说明外卡钳比零件外径尺寸大,如靠外卡钳的自重不能滑过零件外圆,就说明外卡钳比零件外径尺寸小。切不可将卡钳歪斜地放上工件测量,这样有误差。如下图所示。由于卡钳有弹性,把外卡钳用力压过外圆是错误的,更不能把卡钳横着卡上去,如下图所示。对于大尺寸的外卡钳,靠它自重滑过零件外圆的测量压力已经太大了,此时应托住卡钳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

3、内卡钳的使用 用内卡钳测量内径时,应使两个钳脚的测量面的联线正好垂直相交于内孔的轴线,即钳脚的两个测量面应是内孔直径的两端点。因此,测量时应将下面的钳脚的测量面停在孔壁上作为支点。

上面的钳脚由孔口略往里面一些逐渐向外试探,并沿孔壁圆周方向摆动,当沿孔壁圆周方向能摆动的距离为最小时,则表示内卡钳脚的两个测量面已处于内孔直径的两端点了。再将卡钳由外至里慢慢移动,可检验孔的圆度公差。

用巳在钢直尺上或在外卡钳上取好尺寸的内卡钳去测量内径。

就是比较内卡钳在零件孔内的松紧程度。如内卡钳在孔内有较大的自由摆动时,就表示卡钳尺寸比孔径内小了;如内卡钳放不进,或放进孔内后紧得不能自由摆动,就表示内卡钳尺寸比孔径大了,如内卡钳放入孔内,按照上述的测量方法能有1~2mm的自由摆动距离,这时孔径与内卡钳尺寸正好相等。测量时不要用手抓住卡钳测量。

这样手感就没有了,难以比较内卡钳在零件孔内的松紧程度,并使卡钳变形而产生测量误差。

4 卡钳的适用范围 卡钳是一种简单的量具,由于它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低廉、维护和使用方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要求不高的零件尺寸的测量和检验,尤其是对锻铸件毛坯尺寸的测量和检验,卡钳是最合适的测量工具。卡钳虽然是简单量具,只要
我们掌握得好,也可获得较高的测量精度。例如用外卡钳比较两
根轴的直径大小时,就是轴径相差只有0.01mm,有经验的老师傅
也能分辨得出。又如用内卡钳与外径百分尺联合测量内孔尺寸时,有经验的老师傅完全有把握用这种方法测量高精度的内孔。这种内径测量方法,称为“内卡搭百分尺”,是利用内卡钳在外径百分尺上读取准确的尺寸。

再去测量零件的内径;或内卡在孔内调整好与孔接触的松紧程度,再在外径百分尺上读出具体尺寸。这种测量方法,不仅在缺少精密的内径量具时,是测量内径的好办法,而且,对于某零件的内径,如图1-9所示的零件,由于它的孔内有轴而使用精密的内径量具有困难,则应用内卡钳搭外径百分尺测量内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

三、塞尺
塞尺又称厚薄规或间隙片。主要用来检验机床特别紧固面和紧固面、活塞与气缸、活塞环槽和活塞环、十字头滑板和导板、进排气阀顶端和摇臂、齿轮啮合间隙等两个结合面之间的间隙大小。塞尺是由许多层厚薄不一的薄钢片组成。

按照塞尺的组别制成一把一把的塞尺,每把塞尺中的每片具有两个平行的测量平面,且都有厚度标记,以供组合使用。测量时,根据结合面间隙的大小,用一片或数片重迭在一起塞进间隙内。例如用0.03mm的.03~0.04mm之间,所以塞尺也是一种界限量规。塞尺的规格见表1-1。

是主机与轴系法兰定位检测,将直尺贴附m塞尺在以轴系推力轴或第一中间轴为基准的法兰外圆的素线上,用塞尺测量直尺与之连接的柴油机曲轴或减速器输出轴法兰外圆的间隙ZX 、ZS,并依次在法兰外圆的上、下、左、右四个位置上进行测量。下图是检验机床尾座紧固面的间隙(<0.04m)。

使用塞尺时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 根据结合面的间隙情况选用塞尺片数,但片数愈少愈好;
2. 测量时不能用力太大,以免塞尺遭受弯曲和折断;
3. 不能测量温度较高的工件。

A型
B型
塞尺片长度/mm
片数
塞尺的厚度及组装顺序
组别标记
75A13
75B13
75
13
0.02;0.02;0.03;0.03;0.04;
0.04;0.05;0.05;0.06;0.07;
0.08;0.09;0.10
100A13
100B13
100
150A13
150B13
150
200A13
200B13
200
300A13
300B13
300
75A14
75B14
75
14
1.00;0.05;0.06;0.07;0.08;
0.09;0.19;0.15;0.20;0.25;
0.30;0.40;0.50;0.75
100A14
100B14
100
150A14
150B14
150
200A14
200B14
200
300A14
300B14
300
75A17
75B17
75
17
0.50;0.02;0.03;0.04;0.05;
0.06;0.07;0.08;0.09;0.10;
0.15;0.20;0.25;0.30;0.35;
0.40;0.45
100A17
100B17
100
150A17
150B17
150
200A17
200B17
200
300A17
300B17
300

网友:
古老的测量方法

网友:
目测,误差在10丝以内

网友(2024-12-04):
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