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液压伺服试验台设计方案,请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22-04-16):
1. 在高校做科学研究,想做一套简易的液压伺服系统试验台,做一些液压伺服系统试验。

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1)系统占用场地尽量小;
2)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可移动;
3)液压系统回路可以灵活多变,能完成:单自由度阀控伺服、单自由度伺服电机泵控伺服、多自由度伺服电机泵(阀)控伺服、常见液压传动系统回路搭建;
4)尽量提高液压系统元件的重复使用率;
5)想做机械臂的伺服控制,机械臂系统的自由度可适当增减;
6)电气系统灵活多变。

为此,选用了如下的微型液压泵,其性能参数如下:

选用台达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源。

2.初步设计了液压试验台的结构图;

2.1 为提高泵的自吸能力,将液压泵布置在了油箱下面;

2.2 设计为小车结构,方便搬运和移动;

2.3 两块带孔的铁板(0.7mm厚,阿里巴巴采购),打算一块安装机械元件(集成块、压力表等,0.7mm厚的钢板能承受住吧?);另一块布置导轨,安装电气控制元件。

3. 为了用这一套设备,完成尽可能多的液压系统试验,元件之间,采用软管连接;

3.1 系统建成后,首先完成这个“泵循环试验”,原理图如上图。

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
1)泵-电机组;
2)调压卸荷集成块;
3)油箱及其辅件;
4)运行状态检测。

可测试:
1)泵-电机组的运行可行性;
2)系统调压集成块设计的可行性;
3)冷却、过滤、油温、液位等功能是否可行;
4)系统压力是否能够检测到。

3.2 单自由度阀控缸系统试验原理图,如上图所示。

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
1)泵-电机组;
2)调压卸荷集成块;
3)油箱及其辅件;
4)运行状态检测;
5)高压过滤器;
6)吸收压力脉动蓄能器;
7)阀控缸系统。

可测试:
1)阀控缸系统的PID控制;
2)阀控缸系统的非线性控制策略;
3)测试阀控缸系统的温升现象。

3.3 单自由度泵控缸系统试验

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
1)泵-伺服电机组;
2)闭式回路调压、卸荷、换向集成块;
3)油箱及其辅件、冷却系统;
4)运行状态检测;
5)高压过滤器;
6)吸收压力脉动蓄能器;
7)液压缸执行器。

可测试:
1)泵控缸系统的PID控制;
2)泵控缸系统的非线性控制策略;
3)泵控缸系统的温升现象、系统效率等。

3.4 多自由度机械手伺服系统

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
1)泵-电机组;
2)闭式回路调压、卸荷、换向集成块;
3)油箱及其辅件、冷却系统;
4)运行状态检测;
5)高压过滤器;
6)吸收压力脉动蓄能器;
7)3组液压缸执行器。

可测试:
1)多自由度液压机械手控制算法研究;
2)多自由度液压机械手前馈控制算法研究;
3)多自由度液压机械手虚拟分解控制算法研究。

--------------
以上系统方案、原理,有没有考虑不周,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比较深奥

网友:
开机会不会轰动全球?

网友(点评):
高校中科学研究,要拼“创新性”,不然没法“发高水平文章”(当然,这么做是否有意义是另一个问题)! 以上设想的研究内容,国内国外都已经满天飞了,虽然对于我可能还是新的……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我有一些看法,液压伺服系统,一般不会选择转速电机转速4500rpm,甚至你说的7000rpm(建议选择泵的额定转速在2000-3000转之间),高速时,液压泵的噪音是非常大的,泵在高低速频繁启动时,对泵寿命也有影响,一般泵使用内啮合的齿轮泵(螺杆泵;柱塞泵也行);伺服电机驱动泵,无非就是控压力与流量通过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转速决定流量,电机屁股后面有旋转编码器做转速反馈,压力呢?没见你原理图上有压力传感器,泵出口为何要电磁卸荷阀是不是稍显多余,个人认为有安全阀即可,电机反转就完成卸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我有一些看法,液压伺服系统,一般不会选择转速电机转速4500rpm,甚至你说的7000rpm(建议选 ...

感谢您中肯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

粗略看了一下,我有一些看法,液压伺服系统,一般不会选择转速电机转速4500rpm,甚至你说的7000rpm(建议选择泵的额定转速在2000-3000转之间),高速时,液压泵的噪音是非常大的,泵在高低速频繁启动时,对泵寿命也有影响,一般泵使用内啮合的齿轮泵(螺杆泵;柱塞泵也行);

答:没用过伺服电机驱动过液压泵,打算尝试一下。本柱塞泵,打算选用“重庆微液公司”产品,图片中的参数是该公司提供的样本,公司网站如下:
微型柱塞泵、微型阀、微型液压系统 (midraulic.com)
他样本中的电机转速,应该是想证明自己的产品性能好。由于我选用台达伺服电机,其样本参数如下。
我想可能不会让泵在4500-7000rpm的状态下运转。

伺服电机驱动泵,无非就是控压力与流量通过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转速决定流量,电机屁股后面有旋转编码器做转速反馈,压力呢?没见你原理图上有压力传感器,

------------------------
答: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投入精力去研究,我现在的想法是在扭矩控制状态下(而不知位置或速度控制),对泵孔伺服系统进行伺服控制,不知是否正确,我再想一想;

------------------------
泵出口为何要电磁卸荷阀是不是稍显多余,个人认为有安全阀即可,电机反转就完成卸荷了啊
答:电磁直驱泵控缸的原理图方案,其中的电磁卸荷阀的选用,参考了如下国内外资料(都是学术论文的截图)

网友B:
楼主选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哪种泵?
我之前使用HGP系列齿轮泵,初略看,进油口和出油口可以通过调整泵的转向而调换,并且短时间也可以使用。但实际使用寿命很短。仔细观察,发现调过来后润滑和密封都不合理了。

网友C:
0.7厚铁板,阿里采购,忒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哪种泵?
我之前使用HGP系列齿轮泵,初略看,进油口和出油口可以通过调整泵的转向 ...

感谢中肯建议,没用过,首次尝试。

选用的是“重庆微液”公司的产品。

http://www.midraulic.com/sy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厚铁板,阿里采购,忒不靠谱

有点图方便了,这种铁板原来是用来挂工具的。

不买现成的了,改成厚铁板加钻孔吧!

网友D:
1、闭式回路测试,没有将散热器串在泵的出口管路里的,都是做补油系统的,散热器承受不了高压,除非定制而且有油水混合的危险,油液的温度改变也会影响油液的弹性模量产生抖动,你没看明白国外那个系统的图补油点。

网友:
看各路大神点评,讨论,进来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闭式回路测试,没有将散热器串在泵的出口管路里的,都是做补油系统的,散热器承受不了高压,除非定制而 ...

感谢!我再想一想!

网友(2022-06-24):
液压泵有正反转的吗?你那个是不是抽油泵?不带负载的。机械 部分设计功能都到位了,但是集成度不高,有点松散,我觉得有提高的空间,你加我QQ,549162534,我来帮你研究下

网友:
设计全面走心,很花心思设计,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