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图可以钣金加工吗

楼主(2022-04-16):
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22-4-16 15:19):
材料304,尺寸为435*212*336,板厚均为2mm

补充内容 (2022-4-16 15:19):
板厚均为1mm

网友:
这个不需要问大神,你低头看一眼电脑机箱

网友(点评):
关键是看不懂呢

网友:
你这个画的自己能展开不?能展开的情况下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
长宽高没有,高度过高会挡刀模,要拆两侧再拼焊;

网友:
目测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用一件弯折出来就用两件焊接,不是你能展开人家就能折出来

网友A:
很简单啊,激光切割好了,之后折弯下,再焊接下,最后在喷个漆,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激光切割好了,之后折弯下,再焊接下,最后在喷个漆,搞定

304,喷漆?

网友(点评):
304可以的,但是是在非光亮面, 烤漆也可以

网友:
焊起来就好了,没有是焊解决不了的

网友:
尽量用钣金的方式设计,按照加工的思路设计,所以只要能设计出来,就能加工出来。

网友:
目测不是用钣金画的,若是能展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一点焊接也没有的情况下钣金搞定吗?

网友:
肯定是钣金件呀,只是分几块拼装而成

网友:
钣金 拼焊

网友:
看你能接受什么工艺和成本,都能搞定,又不是搞核弹

网友:
正常激光下料,钣金折弯,焊接

网友(2023-02-01):
必须拼焊

网友(2023-08-09):
完全可以。/ \$ D; S: s; z

网友(2023-09-12):
专营个系列不锈钢 板材 管材 型材 棒材 欢迎咨询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