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铸件如何正确选取壁厚

楼主(2022-04-16):
请教压铸件如何正确选取壁厚
长435mm宽120mm的铝压铸件应该选取多厚的壁厚。承重40kg

网友:
要看铸件的结构、受力面积、受力方向、是否存在振动等。单纯说40kg的话,杂技演员可以站在空易拉罐上……

网友:
先把产品的 外形设计好

先假设一个厚度 主要看受力多少 计算一下 当然如果有振动 加热和冲击等 都要计算一下,再不行就用有限元分析

通过力学分析计算后 知道哪个薄弱,就可以适当加厚 再加安全系数,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