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机构?求解

楼主(2022-04-16):
这是立式钻床主轴实现轴向移动的,但是他这个凸轮和这个链轮链条连接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侧视图,电机是带动小齿轮的,大齿轮上的凸轮和链条连接

网友:
好像是平衡机构,,,,

网友:
链轮尾部有弹簧,让主轴默认向上

网友:
本人机械专业刚毕业学艺不精,个人观点是:单看二维图并结合立式钻床结构分析,链条是拉着这个带柄的齿轮转动,带柄的齿轮与下方的小齿轮啮合转动,小齿轮又与钻床主轴的直齿条啮合,总而言之,就是链条带动带曲柄的齿轮转动,带曲柄的齿轮带动小齿轮转动,小齿轮带动钻床进行轴向运动,并没有看见凸轮,凸轮一般都是急回机构,不可能在这出现,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楼主:
这个作用是不是,再不实现轴向移动进给下,使主轴一直有向上的趋势,只不过下面有一个限位键,我没截上图

楼主:
这个机构是不是,主轴不进给的情况下,假设弹簧有被压缩的话,从力的分析来看,齿轮外啮合方向相反,确实是有向上的态势。

网友:
感觉可能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齿轮间隙保证在一个面和方向(一定),一个是保持有趋势返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