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连杆机构死角问题

楼主(2022-04-17):
如图所示机构,360度主动件旋转,带动活塞做0——50不同行程之间的来回运动。请问在这些行程运动中,是否存在死角。我在连杆设计中,没有找到类似机构的死角分析方法。还请路过的大神多多指点!谢谢!

机构运动图

机构运动图

活塞杆50行程

活塞杆50行程

网友:
这个没有死点啊

网友A:
主动件不同才会有死角问题

网友B:
感觉这个结构有问题,缸筒被双耳座固定在型材上,主动件旋转也只能把活塞杆由缸筒中来出和压入,这样运作实际的意义是什么?还是我误解楼主的设计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结构有问题,缸筒被双耳座固定在型材上,主动件旋转也只能把活塞杆由缸筒中来出和压入,这样运作实 ...

对的。就只是纯粹地将活塞杆从缸筒拉出和压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件不同才会有死角问题

不是很明白。大哥的意思是不管我的活塞行程状态是多少,只要我的主动件一直是那个曲柄,就不存在死点?

楼主:
大哥,我对曲柄滑块理解得不够透彻。能否简要阐述一下原因?

网友C:
这气缸的作用是什么?是起阻尼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大哥的意思是不管我的活塞行程状态是多少,只要我的主动件一直是那个曲柄,就不存在死点?

LZ要是缸筒和活塞杆是主动件就存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是缸筒和活塞杆是主动件就存在啦

认真查了一下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气缸的作用是什么?是起阻尼作用?

其实是一个位移传感器。测它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