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件问题原因找不出,求助

楼主(2022-04-17):
新人求教,树脂砂HT200,已经尝试过换砂,提高砂的紧实。但是鼓包问题还是存在,该处应该是不存在气的,现在产生原因找不清楚,希望能求助下,了解该处可能产生的原因

网友:
如果在同一位置的话,考虑一下设计壁厚或类似设计上的原因?

网友:
你这是气孔杂质吧!

网友:
(已经尝试过换砂,提高砂的紧实。但是鼓包问题还是存在)——是说位置固定在这个位置是吧;(该处应该是不存在气的)——排除了一种原因。最好能拍一个带流道和冒口的铸件,零件上指一下壁厚情况,把充满型腔的过程走一遍。

网友(2022-06-16):
这个包看起来像憋气之类,目前看不懂产品整体状态无法给出判断,建议你们进行模流分析,可能存在浇到设计造成憋气或是浇注系统和工艺造成卷气未及时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