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电阻在瓷壳里缓慢转动

楼主(2022-04-17):
大家好,请问有什么办法让电阻在瓷克轻轻的缓慢转动,只需要转动1~2圈每一次,一次大概两秒钟以内。最后一张图片的电阻右手边露出来的那一部分才可以受力,其它部分被盖住了。

网友:
这个有任何难度吗?主要看你准备花多少钱?
要匀速转的话,要个小电机,弄个调速器,配个夹头,再加个小的定位工装,也就几百块。
生产线用的话,得几千块。
几十块的话,用手慢慢搓。

网友:
旋转的目的是均匀地裹上粉然后烘干吧,
假如是这样的目的,
还不如让电阻和瓷壳加好粉以后有规律地震动一下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明确,是总共需要转一到两圈,还是每次转一到两圈。如果是间断性转动的话,电阻肯定还要在转动的过程保证接触良好,是不是还要配备电刷等结构才行。

网友:
要求没说明白

楼主:
|谦卑畏天恩发表于 04-18 07:24旋转的目的是均匀地裹上粉然后烘干吧,

假如是这样的目的,

还不如让电阻和瓷壳加好粉以后有规律地震动一下
目的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电阻在瓷壳里面要裹上粉,丛后需要在两秒以内转两圈。 让电阻外表就均匀包粉了。, 但是不能后面按你说的方式进行。

楼主:
|象山哥哥发表于 04-18 07:38楼主描述的不够明确,是总共需要转一到两圈,还是每次转一到两圈。如果是间断性转动的话,电阻肯定还要在转动的过程保证接触良好,是不是还要配备电刷等结构才行。

电阻放在瓷壳里面,我要给他加粉,之后在两秒以内让电阻转一到两圈, 目的是为了让电阻表面都包到粉。 由于其他空间都比较紧密,所以想知道有什么简便方法达到

楼主:
|谦卑畏天恩发表于 04-18 07:24旋转的目的是均匀地裹上粉然后烘干吧,

假如是这样的目的,

还不如让电阻和瓷壳加好粉以后有规律地震动一下
您应该是了解这个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应该是了解这个的吧。

操作空间小,可以参考自动铅笔夹铅芯的小夹头,这些电阻的引线直径来去不大,但前提是引线要直,夹爪夹紧之前要有定位,定位要准确。

楼主(2022-05-18):
引用 网友A:
操作空间小,可以参考自动铅笔夹铅芯的小夹头,这些电阻的引线直径来去不大,但前提是引线要直,夹爪夹紧 ...

请问是否有相关图片视频链接 , 发来学习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有相关图片视频链接 , 发来学习下  ,谢谢

你干脆上文具店买一根自动铅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