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泵应用有啥却别?求教

楼主(2022-04-17):
最近接触喷淋清洗机,用到泵。  网络了解了一下,有这几种泵。 目前没搜到对比,应用场合啥的。 求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
见过滴:

第一图,左循环水(液),用得多,右清洗设备有用、  二、三 图在清洗机上也见过。

一般需要了解口径、扬程及压力,耐腐蚀等。

另说一下,国内的清洗设备,大多是复制参考国外设备,没时间去了解各种工况的清洗要求,更不知道清洗设备与清洗液的最佳配合。

网友A:
你先确认好清洗(液体性质)的压力和流量,然后你就知道用什么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好清洗(液体性质)的压力和流量,然后你就知道用什么泵了。

机加工产品,  用自来水冲洗铁屑 ,然后用网格过滤一下,再循环使用。  自来水里面会混合产品上面冲洗下来的切下液。   主要是冲碎屑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第一个单级泵,后面多级泵,多级泵转速低,噪音小,清洗用那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