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神,单片角接触和单片深沟球的配合,来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22-04-18):
如图:之前两个都是深沟球,但是芯轴有轴向力,方向在图片中表示了,深沟球老实经常的坏,有大神解答下,前面的深沟球可以换成角接触吗?如果能更换<>这个应该朝向哪?外圈需不需要轴承隔垫?

网友A:
一起讨论下哈,记忆中的理解是:具体要怎么做,要看:
精度要求多高,需不需要不要预压,需不需要动态平衡,要不要考虑温升,轴与轴承和外套筒的温差窜动,转速有多高,轴向负载和径向负载受力情况,有没有冲击等等;
把这些情况弄清楚了才可以考虑用什么轴承,用什么结构,用什么安装方式等等

网友(点评):
内行,很全面。哈哈。很多设计人员设计轴承结构的时候连内外圈的配合都不考虑,连预紧都不考虑。轴承的尺寸链计算其实并不麻烦,很多样本手册写的这么详细不知道他们怎么就不去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讨论下哈,记忆中的理解是:具体要怎么做,要看:
精度要求多高,需不需要不要预压,需不需要动态平衡 ...

温度有,说不准,不超过50度吧,一直有水循环冷却,转速有时1万有时7千,轴向力负载20-70公斤,这东西是机床中心出水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有,说不准,不超过50度吧,一直有水循环冷却,转速有时1万有时7千,轴向力负载20-70公斤,这东西是 ...

那就要做预压平衡,温差决定变形尺寸,如果是机床主轴还要考虑主切削力下支反力对轴的危险截面弯矩下的挠度变形允许值等等,强度刚度校核后再选轴承和套筒尺寸等等,如果要求不高就先不考虑温差,但是转速高就要考虑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做预压平衡,温差决定变形尺寸,如果是机床主轴还要考虑主切削力下支反力对轴的危险截面弯矩下的挠 ...

这东西是主轴中心出水用的,预紧力是啥,很少用角接触轴承,是不是轴承隔垫上的问题,大神,您说的专业术语我看了好几遍了,不是很懂,您能说的通俗简单些吗?野路子出身,要不留个微信?

网友B:
记得之前大神讨论过。依稀记得是一边两个角接触轴承,放置方式也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之前大神讨论过。依稀记得是一边两个角接触轴承,放置方式也有讲究。

这个只能放两片轴承,关于设计还有成本问题,就想着一片角接触和一片深沟球

网友(点评):
简单说,角接触轴承受力好,深沟径向,这么高负载,用深沟球自然容易坏

网友:
参考机床主轴,里面都是用到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主轴中心出水用的,预紧力是啥,很少用角接触轴承,是不是轴承隔垫上的问题,大神,您说的专业术 ...

预紧力是类似这种有轴向撺掇负载的轴承需要的,没有预紧力轴承滚珠与内外圈贴合是不合适的,你想象下,角轴承的滚珠受力法向线不是通过径向轴承质心的(跟普通平行轴承不一样),在高速情况下产生的离心力是会有轴向分力,这个分力会导致轴向需要预紧力才能平衡,不平衡就会产生轴向精度差,从而影响轴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力是类似这种有轴向撺掇负载的轴承需要的,没有预紧力轴承滚珠与内外圈贴合是不合适的,你想象下,角 ...

懂了一点,内圈隔垫和外圈隔垫都需要,只不过长短不一样,因为高速起来的分力和温度,会让轴承钢珠的中心角度变形,从而导致轴承寿命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一点,内圈隔垫和外圈隔垫都需要,只不过长短不一样,因为高速起来的分力和温度,会让轴承钢珠的中心 ...

预紧力方式还可以用弹簧等,轴承寿命有影响,精度有影响,还有震动,共振等,所以轴承的状态是很关键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一般成对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有,说不准,不超过50度吧,一直有水循环冷却,转速有时1万有时7千,轴向力负载20-70公斤,这东西是 ...

1万转的转速 深沟球轴承吃不消吧  能不能考虑用两个串联的角接触器轴承

网友:
用成对角接触,中间不用隔套

网友:
本公司:
单片机电路板软硬件开发、消费性电子产品软硬件开发、STM32软件开发、ARM软件开发,
步进电机驱动控制系统开发、485和433通信类电子产品开发、车载电子产品开发、医疗器械电路控制系统开发、各种自动化产品设计及合作开发项目。
本公司产品的优势: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本公司有多年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
在产品抗干扰、电子产品软硬件的开发设计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收费合理。
更使顾客以低成本的产品价格进入到市场销售,让你赢在行业起跑线。
欢迎各位有需求的顾客与本公司真诚合作,共创辉煌!

项目:
商用洗碗机、智能炒菜机、万能烤箱、烤鸭炉、机房检测设备、医疗设备、油烟净化器、冷库、冷柜、工业控制类设备、智能车钥匙、家用设备等远程控制主板
最新物联网揭盖机长龙机集合板,两板合一,减少库存,让你赢在行业起跑线
按键数码管控制面板,3.5寸7寸10.1寸彩屏控制面板任意选择。物联网可选配。
万物互联均支持定制开发

联系电话:18802068890  于工
                400-616-8622
华研智汇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轴承?有具体品牌和型号吗?你的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轴承?有具体品牌和型号吗?你的转速太高了

SKF的6003深沟球

楼主:
引用 楼主:
SKF的6003深沟球

转速最高1万2,但不是持续的,有时候3000转有时候6000千转,是机床中心出水上面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KF的6003深沟球

你这个估计有轴向冲击载荷吧,    换成一堆角接触球轴承吧,应该能解决

网友D:
这是加工中心的中心出水接头,没有用角接触轴承的,都是用深沟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加工中心的中心出水接头,没有用角接触轴承的,都是用深沟球。

深沟球老实坏啊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沟球老实坏啊大神

一,用质量好的深沟球

二,排除组装问题。比如零件回转精度超差,比如组装敲坏轴承等,

三,开机测振动,如果振动超差,那就是安装有问题,不要强行用。

这玩意儿没啥轴向力,用深沟球轴承合适的。

网友:
深沟球不承受轴向力啊,有轴向力肯定会把滚珠顶出来,搞坏轴承

网友:
听禅师的话错不了。其他的就不一定靠谱了。深沟球真的不能承受轴向力吗?其实是能承受的。也许转速高是关键。请咨询S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