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定该设备的选材不合格?

楼主(2022-04-18):
请教各位大师,现设计经过SW受力分析变形量在2-5mm,怎么证明该设计选材是否合格?

网友:
现实达到使用要求就是合格,理论是理论。

网友:
光通过变形不好判断,你得结合应力

网友(点评):
应力要是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肯定不行嘛

楼主:
请教下,这种矩形钢管的许用应力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哪里能查到?

网友:
可以增加辅助支撑和加强支架来增加强度及刚度

网友:
设计这个构件,你不应该先确定材料吗?
比如Q235或者Q345, 确定好材料之后按照你的设计,不符合变形要求,你应该去改设计。比如加一些辅助支撑梁。
设计过程的逻辑顺序得搞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