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种方法,教您辨别假冒伪劣钢材

楼主(2022-04-18):
1、伪劣钢材易出现折叠。折叠是钢材表面形成的各种折线,这种缺陷往往贯穿整个产品的纵向。产生折叠的原因是由于伪劣厂家追求高效率,压下量偏大,产生耳子,下一道轧制时就产生折叠,折叠的产品折弯后就会开裂,钢材的强度大下降。

2、伪劣钢材外表经常有麻面现象。麻面是由于轧槽磨损严重引起钢材表面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缺陷。由于伪劣钢材厂家要追求利润,经常出现轧槽轧制最超标。

3、伪劣钢材表面易产生结疤。原因有两点:1.伪劣钢材材质不均匀,杂质多。2。伪劣材厂家导卫设备简陋,容易粘钢,这些杂质咬人轧辊后易产生结疤。

4、伪劣材表面易产生裂纹,原因是它的坯料是土坯,土坯气孔多,土坯在冷却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热应力的作用,产生裂痕,经过轧制后就有裂纹。

5、伪劣钢材容易刮伤,原因是伪劣材厂家设备简陋,易产生毛刺,刮伤钢材表面。深度刮伤降低钢材的强度。

6、伪劣钢材无金属光泽,呈淡红色或类似生铁的颜色,原因有两点二、它的坯料是土坯。

7、伪劣材轧制的温度不标准,他们的钢温是通过目测的,这样无法按规定的奥氏体区域进行轧制,钢材的性能自然就无法达标。

8、伪劣钢材的横筋细而低,经常出现充不满的现象,原因是厂家为达到大的负公差,成品前几道的压下量偏大,铁型偏小,孔型充不满。

9、伪劣钢材的横截面呈椭圆形,原因是厂家为了节约材料,成品辊前二道的压下量偏大,这种螺纹钢的强度大大地下降,而且也不符合螺纹钢外形尺寸的标准。

10、优质钢材的成分均匀,冷剪机的吨位高,切头端面平滑而整齐,而伪劣材由于材质差,切头端面常常会有掉肉的现象,即凹凸不平,并且无金属光泽。而且由于伪劣材厂家产品切头少,头尾会出现大耳子。

11、伪劣钢材材质含杂质多,钢的密度偏小,而且尺寸超差严重,所以在没有游标卡尺的情况下,可以对它进行称量核对。比如对于螺纹钢 20,国家标准中规定最大负公差为 5%,定尺9M时它的单根理论重量为 120公斤,它的最小的重量应该是:120 X(l-5%)=114公斤,称量出来单根的实际重量比114公斤小,则是伪劣钢材,原因是它负公差超过了5%。一般来说整相称量效果会更好,主要考虑到累积误差和概率论这个问题。

12、伪劣钢材的内径尺寸波动较大,原因是;l、钢温不稳定有阴阳面。2、钢的成分不均匀。3、由于设备简陋,地基强度低,轧机的弹跳大。会出现有同一周内内径变化较大,这样的钢筋受力不均匀易产生断裂。

13、优质材的商标和印字都比较规范。

14、三钢材直径16以上的大螺纹,两商标之间的间距都在IM以上。

15、伪劣钢材螺纹钢的纵筋经常呈波浪形。

16、伪劣钢材厂家由于没有行车,所以打包比较松散,侧面呈椭圆形。

网友:
扯这么多,教 一下我 如何买到假钢材? 买到假货才是关键,怎么才能买到假钢材?现实中,买到假钢材的可能性为0.比如我要定一批CR12,向天工国际定,要国标料,正常报价,如何让天工国际发假货给我。天工国际又上哪搞的假货?这个有很高的难度啊,难道天工国际还会从小厂调货发给我?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几乎没有。小厂也倒差不多了,难以找到。买轴承也天天说买到假货,向哈轴定哈轴,能有假?向洛轴定洛轴会有假。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应该没有。有一种情况是,哈轴不向哈轴定货,还是别家的哈轴比哈 轴便宜一半。这样能买到哈 轴吗?买假货,是自己要假货才有假货,如果向哈轴定要,要求定的仿品,估计哈轴的工作人员会破口大骂。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所有q235b钢板,3mm厚的是2.75,4mm厚的是3.75。这算假冒伪劣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