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弯能不能折

楼主(2022-04-18):
这个弯能不能折出来

网友:
这种不是普通折弯机折出来的

网友:
没尺寸,谁知道你能不能折?要是你那块皮的长度超出了缺的那块,谁帮你上上帝那偷材料?

网友:
多大尺寸都没有?靠猜?

网友:
小批量必然可以,焊也要焊上去

网友:
要求不高及批量小的话钳工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设计者被打死系列

网友:
有配套的上下模就可以。

网友:
量大做模具,没量焊接搞......

网友:
这么设计有问题

网友:
冲孔的时候一起带出来